这块小电路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7-01-19):
输入接直流电压,后面接逆变器

网友A:
R-压敏电阻

C1-滤波之类

网友B(2007-03-04):
我是初学者

我想是起保护作用的吧,用压敏电阻滤波?没见过,你说呢?

网友C:
C1;滤波.R?:符号应该写成RV,压敏电阻,防过压保护用的.

C1;滤波
R?:符号应该写成RV,压敏电阻,防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D:
双键单控开关制作(一键启一键停)

我正在搭建一个双键控制开关,一键合,一键开,我用模拟电路(全用继电器)搭载响应太差,用数字电路有没有时钟。哪位兄台有比较好的建议或推荐提供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