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感器电路

楼主(2007-01-24):
这个红外传感器电路的发射块的三根线是什么
两根为电源的正负,第三根呢?
本人新手
也做了这个电路 发射块用的是带PT2262编码的发射  只需要正负供电即发射  不知道这个图上的第三根线是什么

另外红外探测和发射连接后相互之间有影响,导致BISS0001的2端一直不断有输出  三极管导通发射板一直工作。。。。。

熟悉这方面的前辈指点一下。。。

QQ:467649300

楼主:
哎!

没人指点 哎~~~~~~~~~~~~~~~~~~~

网友A:
红外传感器的S端是输出采集信号的

楼主:
o

我说的是和发射块相连的三根线。。。。。不是红外探头。。

网友B:
应该是调制输入端

网友C:
应该是2262的TE控制端

应该是TE控制端,当PIR接收到信号后2脚输出触发信号,通过三极管使2262的TE脚下拉有效,此时2262才通过RF模块发射无线信号出去。

网友D(2011-05-22):
用PT2262/PT2272挞出来的电路图呢

网友D:
DOUT 端口输出一个多少HZ的脉冲信号控制红外发射管产生红外,OSC1、2给一个多少HZ的频率,TE给个高电平,然后由单片机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