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一下便十知**了

楼主(2007-01-24):
左边这个长方形黄色的片子是什么东西?表面镀了金色的金属,没有任何字。倒底是贴片电容,电阻,电感,晶振,光耦,磁珠...? 别告诉我是贴片旦电容。旦电容是有正负极指示字的。右边那个黄片才是旦电容。

网友A:
建议用500万以上相素的相机重拍

从多个角度拍摄,才能看明白。

网友B:
不要太近了,是串联在电源里还是并联的?

和周边电路的连接关系?

网友C:
使用近拍的模式即可拍的清晰

网友D:
猜测

可能是晶振,像是.只不过太模糊了

网友E:
楼主这么牛

“别告诉我是贴片旦电容”!?

网友F:
可能是??

保险吧。。。?

网友G:
钽电容

有一横的是电容的正。

网友H:
重拍

重拍

网友:
有点太模糊!

网友I:
看不清

看不清

网友J:
看不清,怎么告诉你呀

网友K:
看不清

只能看个大概,可能是贴片电容,也可能是贴片电阻,要是能更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A:


网友L:
看不清呀

网友M:
钽电容

当然是啦。常见于手机,电脑硬盘,显卡电路板上
,还有是黑色的

网友N:
黄金

金黄色,楼主发财了,当然不会拍的清楚,不然这个板子都被大家强了

网友O:
应该是晶振吧.

网友P:
难道是激光(LD)泵源。?

网友Q:
是有源晶振

是有源晶振,可以拿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R:
给你说

是SMT电阻,钽电解电容,三极管和普通的SMT电容啊

网友S:
可能是声表滤波器,也可能是陶瓷谐振器

网友T(2007-02-26):
re

看不清

网友U:
看不清楚啊

网友V:
汽车电路

请画电路图,是汽车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