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池供电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7-02-01):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后廷时断电的开关

楼主:
對啊,看我理解的對不對

這個是數字萬用表的供電部分:
圖中上表示的是開關按下的狀態
開關按下,對C19充電
開關松開, HA17358 的U+ > U- 故 Q2導通 => Q3導通,D14截止,系統通過電池供電
隨著時間延遲,C19通過 R53放電,最后HA17358 的 U+ < U- 故 Q2 截止, Q3截止,電池停止對系統供電

网友B:
我觉得你楼上你说反了,这应该是松开的时候

网友C(2007-03-10):
电路错

电路错

网友C:
电路都是错的

这个电路都是不对的,还在分析什么呀!电源怎么和IC输出接在一起啊!晕乎    嘻嘻.................不过我也不懂.

网友D:
按下开关后延时断电

就如3楼iammercy 所说,不过按下和松开要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