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仪表中的)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2-01):
按照推测应该是积分电路,输入为传感器送来的不标准的正余弦信号(速度量-烈度)),积分成(位移量-振动),后面一级是峰值检波电路.大侠帮忙给分析下?
仿真结果:输入正弦波形,输出移相90度,算是积分了.可如果不是标准的交流信号,应该就不能积分输出了吧!它是不是用做其他用途哪?
谢谢指教

楼主:
交流输入频率为5~200HZ左右吧

楼主:
这是振动仪表里的"积分"电路,没有人欣赏吗?

那个探针显示的频率是错误的,输入为经过低通滤波的0~200HZ的交流信号,实现把速度信号积分成振动信号的功能~~~~~在不考虑相位的情况下,要比传统积分在幅频响应上的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A:
请问:yunlaishi

你是做TSI的吗?

楼主:
对啊

你也是做这个的吗?见过该电路?

网友A:
我曾经作过TSI

也见过该电路,现在碰到什么问题?
我的邮箱是:atmel@eastday.com

楼主:
就是想搞清楚该电路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啊

别人能设计出来自然有它的道理,看仿真的结果,在10HZ-200HZ在幅度上,约为满足积分关系,在10HZ以后输出幅度反而会衰减,避免了输出饱和,

网友B:
学习

我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C:
学习中。

走马观花‘

网友D(2007-03-14):
探索中

走马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