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的I2C器件如何与5V的I2C器件接口?

楼主(2007-02-02):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成熟的I2C的3V与5V连接的成熟电路,虽然MAX和ADI有相关芯片,但价格较高,订货也不易。
希望有简单实用的电路

楼主:
自己顶,等高手

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大家都没遇到?

网友A:
搭一个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即可

用三极管,或74HC244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具体点?

I2C总线应怎么用244呢,高电平变低以后,怎么回到高呢?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是否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分立3V的I2C器件与5V的I2C器件接口

楼主:
唉MAX3370贵啊

就是不想用分立元件,小企业MOS管生产容易坏

网友D:
看看,路过

做过I2C
哈哈。。。。
没遇过这样的

网友E:
可以直接相连,不需要额外的转换

I2C总线协议就是有这样一个好处。I2C总线规定SCL、SDA线都必须是“开漏”结构,外部需要加上拉电路。对于3V和5V器件,它们的I2C总线可以直接相连——因为是开漏,不会有问题。

详见相关协议: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iic.asp

楼主:
那需要把3V的器件上拉到5V

3V的器件要能承受5V电压才行

网友F:
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G:
帮着顶吧,

我前一阵也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好

网友H:
不必加电平转换

不必加电平转换,因为I2C的SCL,SDA脚是开漏的

网友I:
要根据器件的datasheet上引脚的电气特性来决定

要根据器件的datasheet上引脚的电气特性来决定

网友J:
用MOSFET隔开就可以了

网友K:
MOS管没那么容易坏吧

大不了用个好点的撒,

网友L:
可以直接连接吧,,,

我做过一个读卡电路,还是5V供电的呢。但是去买卡的时候,被

告知没有5V的卡卖了,只有3.3V的,拿回来一试,照样用。。。

楼主(2007-03-05):
反对不规范的做法

不错,3V的主器件驱动5V的从器件可以通信,但规范上高电平应为0.7Vdd=3.5V,可以用那是你运气好,采用不符合规范的做法就要做好出现意想不到情况的心理准备

网友M:
用74系列搞定(输入,输出分开供电那种)

单向信号如3V->5V可以用HCT、ACT等;单向信号如5V->3V可以用LVC、LCX、LVT等器件连接

网友N(2007-09-18):
使用LTC4300-2

带电平转换的I2C缓冲器

网友O(2008-06-09):
此图还可以COSTDOWN。。。。。。

网友P(2014-04-10):
你好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有好的解决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