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数码相框原理图(共8页)

楼主(2007-02-02):
采用 ATMEL 76C120 主控芯片,性能优异,现已进入量产阶段,贴图供参考。本人会抽空进行讲解。(已征得以前老板的同意)

网友A:
顶,版主真是热心人,期待版主的讲解

请问一下版主,这个数码相机的参考方案是不是ATMEL半导体提供的,
硬件工程师的任务是不是就是在人家的参考设计上做修改,以满足自
己的要求.数码相机的firmware需不需要硬件设计人员来写.很迷茫
硬件开发到底是具体干什么工作的.
请版主释疑,谢谢.

楼主:
楼上误解了

是数码相框,不是数码相机。
firmware可以由方案公司提供。
硬件原理图没什么可保密的,芯片DATASHEET里已经有详细的说明,按接口功能接上相关接口电路即可。所以贴出来也泄不了多少秘密。

网友B:
问一个问题

D3V3,D1V8上面怎么要并联那么多电容阿?

楼主:
低压大电流退耦的特点

低压大电流电路,为满足纹波系数,只能用十几个电容并联,取得更小的ERS

网友B:
用2N3904做mute可以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B:
仅仅贴了6页阿,不是8页吗?

网友C:
占个位置,洗耳恭听,

网友D:
TO 楼主:

你的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这个是自动添加的吗?

楼主:
ORCAD/离页符

网友E:
RE:D3V3,D1V8上面怎么要并联那么多电容阿?

退耦作用。小容量电容是滤高频噪音,大容量电容是滤低频噪音。
还有一点愚见,就是原理图中把这些电容放在一起,但是印制板上不可能是放在一起的。高频噪音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其是在电路中产生的,在走线比较长的电源上以及在电源网络与工作芯片相连接的管脚之间使用小容量电容比较多一点,这样就可以滤掉部分高频噪音。要求高一点的芯片还需要使用大容量的电容进行滤掉低频噪音。以上部分仅供参考,不对的地方还请版主更正,谢谢!

网友F(2007-03-08):
求数码相框电路图

网友G:
数码相框是什么东东,第一次听说

网友G:
知道了

数码相框就是一个相框,不过它不再用放进相片的方式来展示,而是通过一个液晶的屏幕显示,它可以通过读卡器的接口从SD卡获取相片,并设置循环显示的方式,比普通的相框更灵活多变,也给现在日益使用的数码相片一个新的展示空间。

网友G:
不过价格好像不菲亚

网友H:
现在这种东西很流行嘛

网友I:
你不会是?

你不会是?我前天刚拿到了这个板,看了几下,零售价格也很便宜的.

网友J(2007-06-27):
版主不是说要讲吗?

怎么到现在都没讲?

忘记了啊?

不过都是一些芯片,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好讲的

讲讲USB,MUTE还可以

网友K:
求数码相框方案

有数码相框方案发给我qindezhi@126.com 谢!

网友L(2010-04-02):
怎么被屏蔽了呢

网友M(2010-05-27):
数码相框就是一个相框,不过它不再用放进相片的方式来展示,而是通过一个液晶的屏幕显示,它可以通过读卡器的接口从SD卡获取相片,并设置循环显示的方式,比普通的相框更灵活多变,也给现在日益使用的数码相片一个新的展示空间。
引用 网友N:
| 显示全部楼层
2222,看不见好ian

网友O:
我想下载下来看看,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

网友O:
怎么没有啦,楼主能发给我吗?seaheo@162.com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来迟了,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P:
貌似atmel的芯片很容易**啊,原理图都出来了,不怕被**啊?

网友Q:
相框在国内市场不乐观。

网友R(2010-06-26):
酷,这个是哪个地方的模型?

网友S(2010-08-28):
楼主能发给我吗?wqerasd12789@163.com

网友T(2011-08-19):
相框市场都快没了,这帖子都能被翻出来

网友U(2012-11-08):
能将原始文件附件放出来不?

网友V:
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W(2014-07-03):
图纸很强大,要不试试自己整一个!

网友X:
这些图够壮观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