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用逆变方式的?

楼主(2007-02-26):
此设备输入电压为165~245V,输出都为220V 最大75A(小型号设备,大型号设备可到150A),效率大于90%,输入电压畸变小于6%
下图,花了我不少心血

网友A:
是用什么可控硅控制自耦变压器?

靠,这么复杂。

网友B:
是用IGBT作的

三个接触器左边,是三个全桥整流,接触器上边的绿色电阻是给电解电容与预充电的,接触器右边的三个电路板下边是电解电容和组成H桥的IGBT,三个电路板上是开关电源和驱动模块。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方式稳压?

说说稳压原理看

网友A:

是用SPWM调制方式?
稳压算法是不是调调制深度?

网友D:
用在哪里?

用在哪里?

网友E:
强!

这强电我不懂,请楼主:是不是先整流然后再逆变?
有没有交流直接稳出交流的?
恳请赐教!

网友F:
牛比,电磁兼容设的很好,分开,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