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解一下工作过程?

楼主(2007-03-03):
(无正文)

网友A:
记左边的运方正输入端电压为V0,则负输入端也为V0
所以电阻Rs左边的电压为V0+V0*(R4/R3)
因为右上角的运方接成跟随器的形式,所以Rs右边的电压为V0+(R2/R1)(V0-V)
所以Rs两端的电压为V0+V0*(R4/R3)-[V0+(R2/R1)(V0-V)]=V
所以Rs上的电流为V/Rs,因此流过负载电阻RL上的电流也为V/Rs
这是一个典型的V/I 转换电路

网友B:
压控电流源!

其实就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楼主:
多谢,明白了!

网友C:
RE

好像是反向压控电流源,钢仿真过

网友D:
受益匪浅啊

多谢bullcar

网友E:
所以Rs两端的电压为V0+V0*(R4/R3)-[V0+(R2/R1)(V0-V)]=V 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网友F:
2分析是对的

网友G:
电流源,U/I变换,2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H:
2楼推算错了

Rs两端电压是V*R2/R1。

网友I:
我今天也推算了一下

10楼说得没错
Rs两端电压是V*R2/R1。

网友J:
同意10楼,11楼

我也计算了一下
Rs两段电压为V*R2/R1

网友K:
奇怪

用仿真软件仿了一下,结果跟上面的计算结果不大一样!!!

网友I:
有人实际做过吗?

不知道实际结果如何。

网友L:
二楼说的对

网友M:
10楼的算得没错

刚算了一遍,十楼的算得没错V=R2/R1

网友N:
一点小笔误而已,二楼分析得很好~~~

网友O:
2楼分析是对的,结果应是R1/R2*V,仿真过

网友P:
同意18楼的说法

网友Q:
2楼是对的啊

网友R:
2楼分析是对的

 2楼分析是对的,就是算RS两端电压的时候疏忽了

网友S:
你连电流也分不出来

网友T:
分析与计算

分析清晰,计算准确!同意!呵呵!

网友U:
受益非浅

答案应该是:V*(R2/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