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07-03-12):
电路如图,按分析和仿真,V3=V4,,V5=V6,实际上测得V3和V4不相等,V5和V6相等,电路中的参数都符合,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U1A TL082P这个器件在V3点这条支路接得不对?

网友A:
RL是多少?

电路没有错。可能是负载电阻阻值过大。
按照图中的参数,输入控制电压5V,输出电流应该是50mA。U1A的1脚最高输出电压大约是10.5V,所以V1的最高值是10.5-0.7=9.8V。Rf上的压降是5V,所以V5的最高值是9.8-5=4.8V。因而负载电阻最大不能超过4.8V/50mA=96欧姆。

楼主:
RL是20欧姆亚

我注意到了这点,这里我负载只接20欧姆,没超过范围,更少的电阻也接过,也是出现了上面的问题亚

楼主:
现在不论负载多大,V1上的电压基本上不变(10.2V)

现在发现不论负载多大,V1上的电压基本上不变(10.2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V1电压10.2V,表明U1A已经饱和。

V5、V6是多少呢?
还有,输入控制电压确实是5V吗?

网友B:
图没错,自己检查是否是电阻或硬件电路哪里接错了

网友C:
那个三极管在那里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