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关电源变压器发热问题,未找到原因!请高手看看!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网友A:
图中的C9大概是笔误吧

你应该说说你的工作条件,如输出功率、变压器容量、点空比等。不然你去问神仙,他知道。

网友B:
按这个电路,能工作就神了

网友C:
哎都是牛人啦!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通街都是,拆一个看一下不就行了,还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D:
铜损或铁损太高

注意电流密度,磁感应强度

网友E:
C9???

次级接个电容到地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线画漏了呢?
干嘛要稳压管啊?输出取样用431不更好吗?
你输入EMI部分,那共模电感怎么那样连的呢???

小声问句,楼主画过多少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