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电路

楼主(2007-03-13):
请问这个电路LC谐振时的Vlamp怎么算?
thank you

网友A:
基本的电路

Vlamp = Vi*Zb/(Za+Zb)
Za = 1/sCb + sLr
Zb = 1/sCr // Rlamp
s = jw
w为频率
电路来的

网友B:
有个基本原理的

先写出电路的输入阻抗,令输入阻抗的虚部等于0.求出要求的参数,在计算输出电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