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431的阴极Vka耐压为多少?

楼主(2007-03-21):
  tl431(Q2)与Q1构成稳压电路,但它们直接与整流桥相连,输入70ma电流,Q1的耐压是足够的但就是tl431容易坏啊。 tl431损害后,负载2的电压就升高到几十伏了,造成损坏。
  请问瞬间上电的时候,是否容易冲坏tl431?
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知道啊?是不是耐压只有37v?

网友A:
看datasheet,没去记这个参数。

网友B:
再说一遍:坚决反对初学者用阻容降压电路

这里明显该用并联稳压,如果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不懂,不出问题才怪!

楼主:
哎呀,不懂了,如何并联稳压啊?

  请xwj指教!如何稳压成5v?能否给我一个电路图参考,谢谢!
还有,难道阻容降压电路就那么危险吗?

网友C:
使用阻容降壓要求穩壓管耐壓要夠大

网友D:
将R24加大一点吧

网友E:
Q1的散热片要很大吧?
我也在考虑用这个电路

网友F:
我也是用这个电路图.要考虑冲击啊.我都在处理这个总是呢

网友G:
不坏就是怪事儿了...

网友H:
装一支功率电阻

在Q1的CE上装一支功率电阻,根据负载算好``

网友I:
TL431最高耐压36V

网友J:
把TL431的电路换为5.7V的稳压管。

网友K:
必须先用稳压管稳压

网友L(2007-04-20):
阻容减压电路的输出是电流型的,不适合用串连稳压

不然负载开路时电压会升得很高。

要用并联式的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