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简单的马达吸收回路的區別

楼主(2007-03-22):
请各位谈谈如图两种马达的吸收回路在不考滤元件数值时,对抑制马达产生的干擾会有什麽样本质的区別,哪一种较好.

网友A:
后面的

前面的好理解,后面的我想C15,C16,应该不是直接工作在motor上,应该是为了通过一些什么测试所加的吧!

网友B:
是过EMC

c15、c16的一个脚直接焊在马达外壳,
用频普仪看干擾波實際上后面一个要好很多

网友C:
功能

两种功能,平时都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