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个雨控的电路,大家来给些意见

楼主(2007-03-31):
雨控,顾名思义,就是雨控制的开关,检测到下雨的时候,给系统一个信号(比方说高电平),雨停的时候,再给系统一个低电平。

雨控传感器一般来说就是两个电极,要想抗造,就用不锈钢的,或者简单的做块镀金的电路板也行,下雨时两个电极之间就会有雨水,雨水有电阻,系统检测到这个电阻变化的时候就知道下不下雨了。

现在对这个电路毫无头绪,本来以为串个电阻测一下分压变化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样出来的信号极不可靠,根本没法用。

说这些,是为给不太熟悉雨控电路的朋友说明一下,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指点一下,那就最好,不熟悉的朋友也多提点意见,比方说您觉得这个电路可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可以用什么方式的电路。。。总之,来者不拒,帮忙开拓一下思路也好,也十分感谢

网友A:
光耦

可以用光耦试试

网友B:
楼主需要要的是传感器,不是电路

电路很简单,如楼主所说,检测电平即可。
传感器要可靠,绝缘部分必须是憎水材料,最好是聚四氟乙烯,什么都不沾。电极要耐腐蚀,不锈钢即可。给电极供电的电压尽量高一些,而且应该是交流,否则电极会被腐蚀。电极会极化,即两个电极及液体(雨水)构成电池,产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可能有1V甚至更大,测量时必须考虑到。

网友C:
传感器电路

雨控传感器电阻变化的参数测量了吗?
我觉得做个迟滞比较电路也许可靠

楼主:
回:xynicke

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思路,最终实现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不只要加光耦隔离,有条件的话还可能需要考虑隔离供电,毕竟既然是雨控,那就肯定是要放到室外淋雨的,也就是说要放到野外用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加固措施都需要考虑。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回:dianzigc

关于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就是不太清楚其参数,才感觉没处下手。原来以为仅考虑雨水的电阻即可,可事实证明,其离散性是相当大的,雨水,自来水,白开水的电阻各不相同,即使同是雨水,情况也相差极大,从几K到几百K甚至上M,如果仅以阻值最大的雨水考虑,则潮湿天气下的时候有时就会误检。
原来的电路就是在雨控的一端接了个电位器,用史密特测压降,不好用,后来换成LM393的比较器,也不可靠,现在担心,恐怕单纯的比较器不足以解决问题。

楼主:
回:maychang

即然是在“电路欣赏”发帖,当然我关心的主要还是想有个可靠的电路,同类厂家的产品也见过外观,都差不多,两片梳状的电极装在一块绝缘材料上,就像你说的,一般都用的是不锈钢。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聚四氟乙烯做绝缘,不太理解这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会试试效果如何。
以前的电路用的是5V,现在想来确是电压有些低了,正在考虑提高供电的电压,不过具体用多高的电压合适还在摸索中。
关于您指出的电极极化以及化学放电,以前没有考虑过,启发很大!
以前总量不准雨水的阻值,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经过你的提示,我现在在想,以前总是考虑测量雨水阻值的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我把它看成测量传感器的特性,比如说,传感器本身应该就是一个电容,接触雨水后相当于电容两极间的介电常数变化,我完全可以考虑用测量电容的办法来测信号!

感谢大家的关注,并敬请继续关注后继情况。。。

网友D:
建议测量介电常数

采用测量两组电级间雨水的阻值,具有惰性:
1、开始下雨后跟据雨量大小,廷迟一定时间后才有输出;
2、雨停后,要等绝缘介质干燥到一定程度才能翻转。

建议参考电容式液位计的原理,下雨时,电极间空气中的雨滴会增加空气的介电常数,降雨量的大小,很直观地表现在介电常数的变化上。

网友E:
用雨量计

楼主:
回:dengm

雨量计的灵敏度太低,雨控的作用是在降雨刚开始的时候关闭整个系统以保护系统设备
雨量计在小雨的时候要很长时间才能输出计数信号,而且两个信号间隔之间也太长,不利于确认信号以及及时关机以保护设备。

网友F:
小建议:容器可用金属做并接地,电极最好不用金属做,而用石

网友G:
要长期可靠本来就该用电容式检测或基于电容检测的适度传

网友H:
有湿度传感器配合使用呢?

湿度达到一定值+通断雨水传感器=下雨信号

楼主:
对湿度传感器不太了解!!

在我印象中,湿度大与下雨好像不是一会事吧
比如说潮湿天气的湿度是有可能达到100%RH,但那时确实是没有下雨的
而有时即使下雨的天,湿度也不见得就一定很高

楼主:
回:老黄头

石墨没用过,一直感觉会是比较娇贵,一碰就碎,而且不知道抗加工性能怎么样,用不锈钢做的话我可以用线切割做,用石墨我怎么加工?

网友I:
学习中,得到不少启发

学习中,得到不少启发

网友J:
哈哈,那小心捣蛋的在里面撒尿误判阿——开玩笑

网友F:
石墨不娇贵

加工也容易,如只作样品,可到买电机的地方去买几个合适的碳刷,回去用砂纸和锯条就可加工, 如批量可找碳刷厂加工,不贵.
用石墨耐腐蚀,不易极化.

网友K:
碳棒比不锈钢好

网友L:
去宝马4S看看宝马车,高档的都是有雨量感应的

去宝马4S看看宝马车,高档的都是有雨量感应的,下雨了就自动刮玻璃,雨越大,越快,
你不是也要做汽车电子的东西吧?

网友L:
感觉应该是非接触的传感器 就在中央后视镜的位置

网友M:
1、把不锈钢割成梳子状,2片拼一起,不接触

构成一个栅状。2、加3个电阻构成一个测量桥。4、测量桥路输出(A/D),当有跳变时,启动防雨装置,(当然,A/D后有一系列判断算法)。
还有另一个方法,可以通过检测金属板重量来检测是否下雨。
车用自动雨刮是通过光反射来实现的。
前2个方法比较容易实现。
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yjinter@gmail.com

网友N:
依赖优质感应器

自己发明感应器也好啊,有了感应器,再来个迟滞比较电路

网友O:
问题

电极式的传感器因与水接触,在多雨的地方不会超过半年。建议使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

网友P:
同意老黄头

找一节废电池扒开,现成的石磨棒,哪里需要花钱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