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低通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3-31):
最近做的一个低通滤波电路。音频上用的。截止频率我想设置在200HZ。。不知道我取的参数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下。。
改进的参数请写明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这样的电路一般是看不出是好是坏的,你只能在仪器上试验一下了。并且测量一下各个管脚上的参数。

网友B:
用示波器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