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07-04-04):
24V直流电源给设备供电,

为了防止220V等高压人为错误接入,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保护办法?

网友A:
接错了就让它烧去,不用在这上浪费时间

楼主:
就是为了不被烧掉,我才提出这个问题的

一烧就是一大片阿
加个保险丝+二极管有没有可能,强电来了就让从二极管烧流过,接着保险烧掉;

网友B:
你把接线端口设置成专用不就可以了

楼主:
空间紧张,只能直流交流公用一个接口,通过跳线选择了

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怕用户弄错跳线,就烧了

网友C:
设计不规范,这种产品能出厂吗?

网友D:
解码板??

云台解码板都是用跳线选择的,烧了就让他烧去。。

网友B:
那就做两个不同接口的,公用一个

不符合规范。

楼主:
rossi_lao做安防的?同道中人

这个产品是工业仪表

我以前做安防

楼主:
从里一个帖子里得到一点启示

压敏电阻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否可靠

试验一下

网友E:
为了防止220V等高压人为错误接入,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保

在其输出加保险和加两个正反串形式接法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可恢复+TVS不知道TVS要多大功率才可以呢

楼主:
在其输出加保险和加两个正反串形式接法的稳压二极管

稳压管顶的住吗?
我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G:
可以试试县自动检测电压,再延时接通的办法

网友H:
TVS+fuse+C

输入电压保护电路,我现在接触到的是
TVS二极管+滤波电容+一般fuse ,但发生TVS烧毁情况较多
你可以把fuse 改为自恢复式 fuse,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用于量产,你要考虑 cost的问题,
这种烧毁发生在客户家的的DPPM 与 更改fuse COST 这两者情况相比较再作决定

网友I:
电源保护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J:
压敏电阻+保险丝,你试试,准爆

压敏电阻防的是瞬间过压!

网友F:
好像没有好的办法

 我们的仪表也是24供电,两年前友人将220通进去,烧了,后来一直想办法解决,TVS+自恢复需要很大的功率,仪表体积根本就不能承受!用电子方式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K:
14楼的应该更好

网友L:
加超压保护器 啊!

网友M:
TVS吸收窄脉冲

TVS吸收的功率都不大,高压持续最多毫秒级,接到220是起不到保护作用

加保险丝对220的一根线与低压短路起一定作用,单火线零线同时接过去也好像不起作用(我没有做成功)

网友N:
用 TVS不合适

TVS吸收的是瞬态的功率,对稳态220V必爆

网友O:
哈哈

热敏电阻+可控硅
可控硅设置成25V触发

网友P(2007-05-12):
怎么在无原理图的基础上制作PCB板,请各位指教

网友Q:
在纸面上或者脑子里先画一张原理图然后再pcb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及其不规范的做法;
再着急也需要画原理图,只要原理图对了pcb就不会错;

没有原理图对归档、维修调试和技术传承及其不利~~~~

网友R:
用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S:
低成本方式

防220,在24伏直流并个二极管,串个熔断保险管!成本低适用。

网友T:
能给出电路图吗?

网友U:
用整流电路

用整流电路就可以了吗1

网友V:
3楼: 就是为了不被烧掉,我才提出这个问题的

用继电器,加一个控制/保护电路啊,

网友W:
同意32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