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7-04-04):
  从一对输出端子上输出正负电平脉冲,脉冲宽度200uS,电压可调,0~+ -50V,频率可调。主要是我如何能够产生+ - 50V的输出电压?
  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需要+/-50V以上

先产生所需宽度周期的脉冲,用5V电源,这样的信号用各种门电路或单片机很容易产生。然后对这样的信号放大,对放大器的线性没有什么要求,但频率响应要比较好。

网友B:
呵呵,对电流有要求吗?

从一对输出端子上输出正负电平脉冲,脉冲宽度200uS,电压可调,0~+ -50V,频率可调。主要是我如何能够产生+ - 50V的输出电压?
  谢谢。

网友C:

请问你要其输出的+.-电压是用来作双电源来用否?对其的I的大小有限制性?

网友D:
低压单电源似乎可行

考虑232芯片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