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美图:分立D类功放,

楼主(2007-04-07):
 相关链接:http://www.dzsc.com/dzbbs/20070512/20076518164993189.html

好像这个偷贴的链接被关了,大家自己往下看吧,

楼主:
郁闷,MOS管画反了!

网友A:
只有输出象D...

其它的都不象...

网友B:
MOS 没有画反.这个偏置电路要好好研究。

不过不象D类。感觉还是B类。采用了晶体管复合偏置MOS驱动。MOS 没有画反.这个偏置电路要好好研究。采用2个9530和1个530做后推,估计PMO约500W。

网友C:
真人,第一个图MOS管确是画反了

前级的1uF的反馈电容让人很费解

网友B:
哦。。图2是更正了的。

这个反馈电容1uF,这个...低音**?

楼主:
实在对不起大家,那个电容是200pF的,

这个电路绝对是D类!

楼主:
等效图在此,

楼主:
这回对了,

楼主:
为什么总画错!?

楼主:
正弦波是输入信号,方波是LC滤波前输出信号

网友D:
前面那个BC847是不是画错了啊~~~~

网友E:
BC847应该是恒流源

网友F:
感觉是个集成放大电路内部图

网友G:
还少个IRF530吧!

还少个IRF530吧!正端2个IRF9530,负端要配对呀!

楼主:
回gaobing1:

原文说,在开关状态下,IRF9530的电阻要比IRF530大,所以2个IRF9530在电路上和一个IRF530配对,

网友H:
不知道好在哪里

网友I:
不知道

不要问我

网友J:
问问

什么是D类呀
能告诉我吗

网友K:
这个图是从飞利浦流传出来的!

   以前有一份文档:文档号UM10155  后来不知是因为专利问题还是NXP改网站的原因,再也找不到了。
   这个图绝妙!!!我曾仔细分析了半个月,奥妙无穷。反馈与震荡的合并,差分输入与MOS驱动以及死区控制的合并,简直绝了!!

网友L:
电路欣赏

是D类的吗?

网友G:
又学到一招!!!

又学到一招!!!

网友M:
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电路要研究研究!!!

网友N:
sharks的记性太好了!佩服ing...

UM10155的图:

网友O:
长见识了

实验没有,呵呵.工作频率多高?

网友P:
分立D类功放

IRF9530,IRF530,把两管的D,S都对调才正确.同时去掉一个IRF9530,其OUT才匹配.

网友Q(2007-05-09):
我都不会收藏帖子,郁闷

网友R:
看得眼花缭乱

网友S:
振荡器那去了

振荡器那去了?

大家帮忙找我,我搞丢了

网友T:
收起来慢慢看!

网友U:
是采用PWM控制的D类音频放大器

美国专利技术,效率比较高。在MAXIM网站http://www.maxim-ic.com.cn/pdfserv/cn/ej/EJ59.pdf
上有详细的工作原理介绍,涉及到的滤波器部分数学计算公式还不少。

网友V:
攻放

我是第一次请各位大哥叔伯指导!

网友W(2007-06-12):
为什么要搞个这样的D啊,有的是比这用着方便的骗子

我不记得了,这就是一个集成骗子的内部原理图嘛!这种电路上个世纪90年代中还是不少发烧友用啊,现在谁还用这个,集成的骗子一大把,什么D,AB,杜比......

网友X:
好图,值得收藏!

是用分立元件做得,不知道THD是多大?

网友Y:
还有没有其他图纸

网友Z:
好图,慢慢看

网友AA:
to46楼,在很多要求不高的地方,或者要求价格低或者

体积紧凑的地方,集成片子是有用的,但是要做大功率或者高精度或者更改配置灵活点,那还是分立的好……

网友Y:
可以参考吗

可以参考吗,请问有没有ICE POWER200 SC数字功放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AB(2007-07-12):
你这是在做什么

网友AC:
现在用集成的IC要比自己搭便宜了吧!

不过大功率输出估计用得着

网友AD:
痛苦中!

 l 老大,看不太懂啊!1

网友AE:
请高手分析?

不知哪们高手可以分析一下?
不知如何改PWM的频率和开关的死区?

网友AF:
一时半会也看不懂

一时半会也看不懂,比较麻烦的.

网友AG:
受益了

多谢你,回去好好研究!

网友AH:
收藏

收藏看一看再说

网友AI(2007-08-15):
大家都看看

不是看的很懂,但是值得研究!!!

网友AJ:
好象不是D类功放

想问一下那个方波怎么产生的?

网友AK:
学习学习

看到大家说得这么热烈,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AL:
回复主题:发现美图:分立D类功放,

请问:后级哪两个稳压管(两组)的稳压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AM:
这个电路前几年我用过,不过后级用的是晶体管

网友AL:
此图线路实际上是“压控波型发生器”

把最后滤波电路两电感及电容去掉,即就是“压控波型发生器”。

从前级输出端输出三角波,2KΩ电阻两端都可以,从后级输出端输出方波。

查了半天资料,发觉1PS76的稳压值可能是4V,后边的稳压管无型号,据IRF9530及IRF530的资料,稳压值的取值范围可能是7~10V,最低不能小于4V,稳压值低了输出功率小,超出10V会不会引爆场效应管,没装机试,不知道。

网友AL:
此图线路实际上是“压控波型发生器”

另外,根据IRF9530及IRF530配对的情况,决定上下两稳压管的偏差,IRF9530的跨导的两倍小于IRF530,则上为正偏下为负偏,反之则相反。

网友AN:
输出波形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实际测量的波形吗?

网友AL:
回复主题:发现美图:分立D类功放

以电平分析的话,后级部分有问题:

在1KΩ电阻下面需串联一只电阻分压,驱动场效应管的对管的两基极接入两电阻之间。否则,该电路的工作电压加不到那么高。

网友AO:
收藏了

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AP:
猜测一下

九楼 那个等效图我感觉第一个运放是正反馈,那个200p的电容控制振荡频率,也就是在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很高的频率经过滤波达到输出为零,当输入电压越高对200p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月长也就频率越低。后面的那个电路是起到控制的关键,就是整形的作用类似一个施密特触发电路。不过楼主的这个图要注意输入的阻抗匹配的问题,因为这个和振荡的频率应该有点关系。

网友AQ(2007-09-18):
前面那个BC847应该是画错了

BC847的集射极画反了。

楼主(2007-10-18):
谢谢大家的关注,

好久没理这个帖子了,不知道还有同志关注,
声明:此图本人画错,正确的图是以下链接的第3个图,请大家见谅,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t=2511207&tp=%u7F8E%u56FE%u753B%u9519%uFF0C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6121343877.jpg

网友AR(2021-01-16):
真不错,最近正准备了解一下,先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