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发生器,请教!

楼主(2007-04-13):
下图是一个正弦波发生器,我用multisim仿真,前三个运放有输出波形的,但是到了最后一个运放就没波形了,运放工作也不对,各位看看此图有什么问题吗?
最后一级运放这样搭是什么,也不是射随器,搞不懂了???

网友A:
最后一级不是跟随器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应该叫“零输出电路”。
不过我知道最后一级应该没有输出,完全正常。

楼主: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显示,最后一级输出为负的电压,运放工作不正常,R15之前还是有波形的

网友B:
将12和13脚调过来试下

网友C:
第4运放如此接法没有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D:
电路的几点错误:

1、D1、D2应该反向并联
2、参考地处理得很粗糙,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
3、U1输出电压已经很大,再加两级放大没意义
4、电压跟随器电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