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制器电路图,看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

楼主(2007-04-14):
声光控制器电路图,看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自己随便画的,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请各位不要见笑哦,

搞错了 再发

网友A:
请问如何上传局部图呀?

网友B:
上传局部图

最笨方法,用print screen抓屏幕,然后在小画家里修改一下,注意要保存为jpg格式以节省空间.

网友C:
够呛

我鼓捣过这玩艺,咪头信号根本推不动三极管,还得用运放

楼主:
但是

但是很多声控原理图都是这样的哦,有没有好点的啊

网友C:
那你就按图搭电路试嘛。然后再找原图作者讨论

网友D:
晕~~~这也要用个单片机啊?

网友E:
做一两个玩玩试下无所謂

如要做产品就要简化電路
用两粒三極管推就可以了

网友C:
8、9楼说得对

这电路做的东西玩玩行,要卖没戏,太贵了

网友F:
咪头信号根本推不动三极管?不会吧,运放也是由三极管组成

网友G:
???

有没有搞错
上商店买个声控开关,
应该不比这个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