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PCB出来献丑,初学者,接受指点,欢迎进来

楼主(2007-04-18):
小弟是初学者,由于要做个控制电路,走线过多,不得不画板。潜心花了十多天的时间画了下面这块板(加上原理图的修改及布局),由于天天还要上课,感觉要崩溃了!最烦的那部分只有用自动部线来实现了,用灰线圈住部分是,自己只改了两天不到(天天要上课,没有一直在改),怎么看怎么不顺!
  所以来这里讨教一下,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一下呀,可就图帮忙,也可说说别的呀!

楼主:


网友A:
太空了点

自动布线还是少用的好,不伦不类的,而且布好的线很难改了已经,规则设得再详细都没用。
象你这个类型的板,10天有些长了,很多MM3-5小时内连着画就能完成,出来的效果要比你这个好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A:
还是太空,上图再去掉1/3的空间,保留1/2也不是不可能

楼主:
多谢指点!

请问4-9M的数字电路信号线上下正对平行最长不要超过多少mm才可取?
因为在芯片座下布线时常走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