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压力传感器----------求救

楼主(2007-04-20):
我要用单片机做一个压力传感器,受压时能显示压力.用压阻传感器,能显示这些功能就行.我自己不会设计电路图啊!    请问这个传感器我用什么型号的好呢?  还有就是用哪个型号的A/D ?

    那为高人帮帮忙啊,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压力范围呢?使用环境呢?工作条件呢?成本呢?

网友B:
不会设计电路你还设计啥呀

先买个压力变送器研究吧

网友C:
参考ADI公司的资料

有关仪表放大器的资料,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我要用于测量液体流过钢管时对它的压力
价格也便宜越好,精度不要多高   就一般就可以拉

网友D:
压力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桥,一般5000至6000D

网友(2008-08-13):
买个电子称就搞定

买个电子称就搞定,拆下的部件直接用

网友E(2010-08-30):
直接买个压力表不好OK了

网友F:
压力范围是多少?
精度是多少?
这些要搞清楚啊.
如果是搞项目,可以聊聊:QQ:21207305
如果仅仅是测试,建议直接购买成批压力表.

网友G(2011-06-15):
很多这样的传感器,别管什么型号,第下玩的话用个stc带AD的单片机吧,不用再另外买了。又很便宜几元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