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4-29):
我想做一个检测220V电压有无的电路,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电路,如下图,但是我测试结果是,无论有没有220V电压,光耦输出端都是高电平。我的本意是,220V电压的有无通过光耦输出端的高低电平来反映,不知我的电路能否实现这个功能。或者哪位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电路,给我提供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A:
内部图错

网友A:
电路可用

R46改为6K电阻+10K可调电阻,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A:
在R46回路中串入电流表:10MA--30MA

网友B:
为什么要改为10K电阻

为什么要改为10K电阻.有什么作用啊?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A:
内部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强度有一定范围

I=220/150K=1.4mA电流不够

网友C:
给出电路

网友D:
原电路输出要并个电容

不然输出是脉冲信号

网友E:
最好在光耦后并电容

网友F:
wuda的电路可行。。。

网友G:
过零检测

网友H:
521-1

用521-1就可以了

网友I:
7楼的可以

网友J:
两个都可以

   用户实际上要的是220V交流电压来电.断电指示电路用来控制其它电路工作,
只需调整电路元件参数,满足光藕内部发光管两端电压大于1.2V  及可满足光藕内部三极管导通.用来控制其它电路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我的电路是不是把R46适当降低,在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了。电解电容的耐压及电容值有无特殊要求?

楼主:
电容必须是电解电容么?

大家帮我确认一下啊,我好去试一试。

网友C:
涤纶电容0.2uF 63V 无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