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电路充电时间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2007-04-29):
请问这个RC电路电路的充电时间该怎么计算?烦请知道的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A:
tao=1/rc,大概3个TAO就充满了

网友B:
Vo=Vcc×(1-e^(-t/RC))

网友C:
要看你充到什么程度. 理论上是不能充到电源电压的

网友D:
请问这个RC电路电路的充电时间该怎么计算

T=1R1.C1,其大小由所选RC的大小决定.

网友E:
零状态电路

看看电路分析的0状态和0输入,里面有说的。很详细

网友F:
awey给的是精确公式。

awey给的是精确公式,Vo=Vcc×(1-e^(-t/RC))放到哪里都是没错。
要是自己仅仅想估算下,T=3/RC基本上就认为是到稳态,也就是充电完毕。

网友A:
heheh

我说的也对和7楼的一个意思,我居然也知道一点了.

楼主(2007-08-23):
如果R1=3.3K,C1=0.1u的话,应该是多少时间呢?

还是没明白啊!大家再给讲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