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正弦波稳恒电流源电路

楼主(2007-05-01):
正弦波稳恒电流源电路,在实验板上正常(通过调节R5可以出现正弦波,不过频率和相位不太稳定,频率从30K-40K之间变化,正弦波波形一直在走,不知该如何解决?),在我自已做的PCB板上始终不能出现正弦波,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正弦波稳恒电流源,使用文氏振荡器(R6左边的电路)产生频率为40K的正弦波,再通过恒流源(R6右边的电路)输出。我Multisim 8对该电路进行了仿真,可以得到正弦波。但在PCB板上连接好电路后,在示波器上观察,在输出端只有直流信号,没有正弦波产生。我在CA3140的第4脚接入负极性电源-12.38v,在第7脚接入11.8v的正极性电源。
用万用表测CA3140各引脚的直流电压得到:1脚:-12.26v   2脚:0伏  3脚:5.36v
4脚:-12.38v   5脚:-12.31伏 6脚:9.5v   7脚:11.8伏 8脚:10.91v
TL082各引脚的直流电压:1脚:-10.92v   2脚:0.55伏  3脚:-5.46v
4脚:-12.38v   5脚:-10.94伏 6脚:-10.76v   7脚:-10.76伏 8脚:11.8v

在CA3140的6脚也看不到正弦波的波形。为了查找问题,我把R6断开,然后测量CA3140的各引脚直流电压:1脚:-12.43v   2脚:0伏  3脚:-8v
4脚:-12.38v   5脚:-12.43伏 6脚:-12.35v   7脚:11.8伏 8脚:-12.37v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断开R6后,我在R10的右端用示波器观察,检测到稳定的正弦波,峰峰值7.20v,均方根值2.32v,频率846.466KHz,这是什么原因?
此时TL082各引脚的直流电压:1脚:-0.05v   2脚:-0.02伏  3脚:0.01v
4脚:-12.38v   5脚:-0.07伏 6脚:0.51v   7脚:0.97伏 8脚:11.8v

稳压管D10我选用的是稳压值为3v的稳压二极管。按理说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交流电压应该相同(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但我实测,两者相差很大,不知何故。我仔细察看了PCB图,连接与原理图一致,应该没有错。请大虾找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文氏振荡器的输入正负端应该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