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触摸18B20的总线才能在液晶屏上显示正确的温度,咋回事

楼主(2007-05-09):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B:
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C:
re

不用手,用示波器看下有没输出先

楼主:
用示波器探头点数据线液晶屏上就有数据,不点液晶屏上就没

用示波器探头点数据线液晶屏上就有数据,不点液晶屏上就没有数据
和手摸的效果一样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D: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一看就知道你偷懒没用CRC校验,你的读写时序处于临界状态,修改一下试试.不修改也可以,在数据线与地之间加一1000或4700P电容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我用51模拟的1-WIRE总线,CRC是不是也要用软件算法实现啊?
谢谢楼上前辈指导,确实不能偷懒

网友E:
——

如果已加上拉电阻的话,那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