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下载的<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07-05-09):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ytLocal SettingsTempRar$DI24.5151098314197.part7.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释放命令以便解压 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pdf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ytLocal SettingsTempRar$DI24.5151098314197.part7.rar: 没有文件被释放

网友A:
楼主的文件显然是分卷压缩的

各卷文件名必须相同,第一个扩展名按顺序为01、02……,第二个扩展名当然是rar,然后解压。

网友B:
参考一下

你从下载的原来地址,把xxxxx.part1.rar~xxxxx.part6.rar下载全了,然后依次改名为1.rar~7.rar,就能解压了(我是假设只有1~7个文件.)

网友C:
这种问题需要意会的

先解压第一个文件,然后制定路径到第二个压缩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