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如何上锡?烙铁一接触焊件,锡就凝固,怎么办?

楼主:
 我用的是200W外热式电烙铁,可是我用锉刀把烙铁头锉亮,通电加热后,反复蘸焊锡膏和焊锡,就是上不了锡(最多也就粘上一点点锡),请问我该如何给烙铁上锡?是不是非要用松香不可?
好不容易烙铁上了点锡,然后焊接10厘米的正方型铜皮,可是烙铁头刚一挨到铜皮,焊锡就凝固了,根本就没法焊,请问我该怎么焊?
谢谢各位了!
提问者: hungry2fish - 秀才 二级

看来你有用小功率烙铁的经验/这是大烙铁最常见的毛病
你用锉刀修整烙铁头是不行的,松香的清洁效果肯定没有焊锡膏好。
象你说的那种情况是烙铁头不够光,如果有条件抛光就抛光,没有条件就用千层页打磨,再是没有条件就用细油石衍磨一下。
焊锡凝固的原因是你的锡上的太少,而不是功率不够,如果你烙铁经过我说的处理还是上不了锡的话,建议你这样操作:把锡和焊锡膏先铺在铜皮上,直接用烙铁加热
回答者:铁※匠 - 经理 四级 12-2 00:50

其他回答共 6 条
锡是上不了铜的!

除非你用氧焊
回答者:西部汉子 - 试用期 一级 12-1 22:33

先把要焊的部位刮净涂上焊锡膏上锡再施焊,铜导热快注意加温。
烙铁要先加热,除锈 焊锡膏 上锡。烙铁温度过高锡会掉的。供参考。
回答者:恶人畅通 - 试用期 一级 12-1 23:19

焊接10厘米的正方型铜皮,200W外热式电烙铁功率太小,换300-500W的.
回答者: 老瓢虫 - 大魔导师 十二级 12-1 23:43

用锉刀挫完烙铁头后你用的焊锡应该有中间焊锡粉的,等烙铁加热到高温时用锉刀挫出铜后直接用焊锡在烙铁头上走一遍就可以。
若铜皮度不上锡换大烙铁500W的,用镪水在要镀锡的地方涂点就可以。
回答者:xzsun248 - 试用期 一级 12-2 12:41

因该在烙铁冷的情况下将烙铁头锉亮.然后插上电源,在烙铁头还不很热时即不断地涂上焊锡膏或松香,使烙铁头表面不暴露在空气中,在烙铁头足够热时即蘸焊锡就行了.不让烙铁头暴露在空气中的目的是避免锉亮的烙铁头再度氧化,一旦氧化,要上锡就困难了,只能从头再来.至于10厘米的正方型铜皮没法焊,也可能是烙铁头上锡面积太小,传热慢造成的.上锡质量好的话,200瓦应该没问题
回答者:zxy3895 - 助理 三级 12-2 20:53

烙铁头没有碰焊件的时候温度太高,烙铁头容易“烧死”,所以上不了锡,一碰焊件传热太快,温度立即下降,焊锡立即凝固。
把烙铁头尽量往里缩,烙铁头和焊件接口刮去氧化皮,通电加热并在能够熔化松香时,把松香熔化在烙铁头上并搭在焊件上。待达到熔化焊锡的温度,把焊锡熔化在烙铁头和焊接处,烙铁头不要离开焊件否则容易“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