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焊好后上面的助焊剂用什么清除的?

楼主(2007-05-16):
我用的是焊锡膏

楼主:
这洒精有什么要求,例如含量

网友A:
工业酒精就行

90%左右,80%也行.
二锅头,茅台,五粮液,效果最好!

网友B:
哈哈,楼上搞笑的,

最好是买些洗板水吧, 没有就用上面说的工业酒精,

网友C:
用三氯甲烷

洗完之后比新板子还亮,不过这东西腐蚀性比较大

网友D:
没什么特别要求,还是酒精比较好吧……

为身体着想……

网友E:
洗板液!

如果想洗的干净就用洗板液吧,不过听说一瓶要100把。酒精洗的不好看

网友F:
当然是洗板水了,,,,工厂都用这个,,,你进过电子厂没?

网友G:
所谓的洗板水不知道什么成分,洗起来臭死了!

在办公室用过一次就不敢用了,熏的办公室臭好几天,现在都用工业酒精

网友H:
主要是你办公室里一群 酒鬼。呵呵

网友I:
用工业天哪水洗,不过臭味比较大

网友J:
工业酒精里也有有害成分 不过没办法

我也经常用酒精洗板  其实4楼的玩笑倒是个好主意 建议二锅头 老白干什么的洗起来没有毒 还能顺便过过瘾

网友K:
等有钱了

就用五粮液、茅台来洗,顺便过过瘾

网友L:
使用温水洗就可以了...

助焊剂有腐蚀性,否则芯片会发霉...

网友M:
re

三氯甲烷 要小心奥。有毒

网友N:
不方便时可以用气油

不方便时可以用气油

网友O:
丙铜最好但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P:
呵呵

用茅台,最差也的来瓶五粮液

网友Q:
用洗洁精洗

最好用雕牌的,只选对的,不要贵的。

网友R:
二甲苯也可以的

网友S:
可以用洗板水

洗板水味道不大,你是不是用的香蕉水呀,那动洗味道大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