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

楼主(2007-05-16):
这是我的红外传感器原理图.此电路的功能应实现给红外发射管脉冲式供电.问:三极管基极的电阻阻值合不合适.

网友A:
不知对不对

那要看你输入信号的大小了..要是信号较大,最好并一个电阻..提高稳定可靠性
小的话就要调整一下了,要不灵敏度就下降了

楼主:
谢谢,大海孤星

我的问题没表达清楚.我是问R3的阻值是不是给小了?大海孤星,你是指在哪里并一个电阻.
还有一个问题:电位器R1的阻值是不是大了?

网友A:
我说就是R3那里

我看了你的全图..应该你那是一个电流使他饱和导通吧...你可以测量一下R3上的电压,计算流过的电流,,再查一下Q1的放大倍数..看他是不是起到开关作用...如果只是放大.那就是电流过小,,可以改变R3再算一下,.至于我说的R3那并个电阻不知你这里用不用的上,,,你可以试试,,,它会抬高起动电压的门砍,降低Q3出现误动作....你这好像不是这样吧,,,,200K嘛...那就看你这个检测电压的要求喽如果不灵敏可降低一点

楼主:
谢谢,大海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