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基极和射极被击穿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7-05-16):
我的电路正常工作了一分种,发现三极管的基极和射极的电压值一样,都是5.7v.请问三极管的基极和射极是否被击穿了?三极管的基极和射极被击穿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功率太大,有过热现象吗?

因为那个220UF的大电容,上电时电流可能会很大

楼主:
没有发热现象

那就是说已经被击穿了?没有发热现象.

楼主:
请问怎么完善我的电路

请问怎么完善我的电路

网友B:
改用比较大的管子,9013实在太小

封装相同的,考虑8050。
如果空间允许,用更大的例如TO-220封装的更好。
如果允许改电路板,整个电路用一片7805,成本还要低一些,431和电位器都是比较贵的。

楼主:
那用7805和用431做的稳压电路谁更稳定啊?

那用7805和用431做的稳压电路谁更稳定啊?

网友B:
431更稳定

不过,对普通用途,7805已经足够稳定。如果是供电给芯片,用7805足够了。除非是用作基准源,不必用TL431。

网友C:
在这个电路里,431的能力被埋没了

反馈应该从输出取,电位器的上端接5V输出。

为了可靠,431的反馈端(图中的1脚)上面用固定电阻接输出,下面用可调电阻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