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放大器AD620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LZ的应用是单电源供电,REF接0.7V内运放就饱和了

看AD620内电路,Vref接的输出运方的正相输入

网友B:
REF接0.7V内运放就饱和了,这局话怎么理解?

先感谢了!

网友A:
LS对运放的原理应该清楚啊

A3接成减法器,假设:REF接0.7v,A1,A2的输出差0v,根据虚短原理,A3回输出0.7v,若A1输出>A2,A3输出会降低,最低值取决于A3的Vol,轨到轨可到0.1v。普通的运放能到0.7v就不错了
REF最好接到2V5左右

网友C:
LZ好象练AD620的DATASHEET都没看完就发帖了

AD620输出Vo=(V+ - V-)*G + Vref

G=49.4/Rg +1

根据公式不难得出结果

Vref根本不是什么参考电压,是A3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偏置

楼主:
谢谢楼上!

当(V+ - V-)=0,Vref=0.6V时,为什么Vo!=0.6V呢?

网友D:
AD620接正负电源,问题立即就能解决。

网友E:
当参考电压高于0.7V,输出等于参考电压加放大的值

这是对的啊

网友F:
你这个电路要是能正常工作,还真是没有天理了。

楼主:
谢谢笑掉大牙!

真是被笑掉大牙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G:
这是因为运放输出不能达到电源电压

单电源供电,VSS=0V,所以,输出不能达到0V(实际上有一个区间);
同样输出的高电压也不能达到VCC(实际上也有一个区间);
这个特点与晶体管放大电路一样;
如果需要输出0.7V以下的电压,建议最好采用双电源.
不过,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采用二极管来补偿0.7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