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C1和C2电解电容值不同时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楼主(2007-05-27):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观点

没有影响,至少影响不明显。
不过2个负载都没有稳压,当负载不平衡时,电压差比较大。

网友B:
只与负载有关

只有负载大小有关,与电容关系不大
负载小的电压小,负载大的电压大

网友C:
如果两个电容都够大

两个电容容量不同关系不大。

网友D:
电路有问题

电路画的有点问题吧?有时间交流,交流.

网友C:
电路是有问题

变压器次级应该有中心抽头。上次漏看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应该有中心抽头,而且中心抽头也接地。

后面是我用过的一个电路。。lz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中心抽头将桥分为两个全波整流电路
而两个电容,就是滤波电容了。。

网友F(2007-07-18):
不同

2个电容要一样.差别大了就不同电压

网友G:
如果相差不大的话应该没有啥影响。20000?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