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07-05-30):
附件是我的电源电路.
J1是开机按键,U6是低电压指示,U5是低电压关断.U7是一个USB的模拟开关.
按下按键以后,MOSFET导通,此时U5要检测电池电压,如果电池电压高于3.7V,则U5打开U7,整个系统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只测试MAX708,是正常的,放到整个电路里面工作,在37~3.95V之间,系统无法开机,PFI引脚上的电平已经大于参考电压了,此时PFO应该输出高电平,但是实际情况PFO上有一个低电平的脉冲,痛无法正常开机.
如果电压高于4V左右,系统可以正常开机,并且也可以正常工作到3.7V关机.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非常感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30113219991.pdf

网友A:
PFO在低电平脉冲后只要输出高就会有输出

问题会不合这样,当PFO输出高的时候,系统工作,但是有某些设备的瞬间耗电量略大,导致电池电压有一个短暂的低落致使PFO出现复位脉冲?

网友B:
回复主题:电源电路问题求教

我认为是C6过大(也容易漏电)而造成初上电时,其充电使检测电压缓慢上升,从而使PFO产生误报脉冲。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可能

  可能你的电路上电时候,由于后面电路电流比较大,而使在Q1.Q2上面的 压降增大,而使后面检测到的电压抵 ,使系统无法开机呢,

 把你的电压提高到4.0V 看看,如果可以开机的话 ,那就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