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门的电路内部原理图:

楼主(2007-05-30):
请问一个电阻加旁边两个二极管是什么用?为什么要用两个二极管呢?

网友A:
保护用的。

楼主:
请教:为什么要两个呢?

我想它是防止输入电压过大,使二极管工作在击穿状态.使输入电压最大值嵌在一个定值.但为什么有两个呢?

网友B:
他们说的不对

看看{电子技术}书,上面有.

网友C:
不知道是这样吗

 第一个起保护作用的

 后面的那个起电荷泻放的

网友D:
短路低于VSS的输入信号

网友E:
静电ESD保护

网友F:
电路图怎么上传啊

电路图怎么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