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个振荡**高手讲讲

楼主(2007-05-30):
请各位看看,并发表意见!谢谢了。

楼主:
补充

各位分析一下上面的电路能够起振吗?次级是否会有输出,如若能起振,哪个电路接法更好点,振荡频率是不是只和R1和C1有关?

网友A:
第一个图

如果说三个图中有一个能工作的话,最多就是第一个图,其余二个图是绝对不会有输出的,工作频率只和C1有关,还和变压器的LEAK值有关

网友B:
貌似燃器炉具打火器

网友C:
第3个图怎么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D:
打火器 用图1 才能保证关断

楼主:
请6楼的dengm详细说明一下为什么?

网友E:
原理是怎么回事, 谁会?

原理是怎么回事, 谁会?

楼主:
怎么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呀!

网友F:
有些不是很懂的,所以保持沉默啊

网友G:
三个电路原理基本一样

能不能振荡,与电路的参数有关,R1不能太小,不然可控硅将不能关断。

还是搭个电路试试吧。

网友H:
图2和图3没有什么区别。

此电路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吗,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I:

1中为什么把电容串着用?

楼主:
用图1搭了个电路

用图1搭了个电路试了下,发现不装稳压管和R2,用一根引线焊在可控硅的G极,次级有输出,问下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J:
我来也。

第一,你的这个电路是用直流还是交流,
第二,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第三,电路的参数是多少,不同的参数,会有不同的结果
第四,你用一根引线焊在G极,次极有输出,应当你用的是交流吧,直流是输不出的,要么是你人体的信号让可控硅导通了吧,人体会感应交流的正弦波信号的,有可能是这个信号让你的可控硅导通的吧。你的手不要接触到G极试试还会不会通。

楼主:
TO:楼上的

输入交流36V,导线150mm长左右,手不碰G极,不过用的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K:
不是点火器吗?

网友J:
这样呀

输入交流36V,导线150mm长左右,手不碰G极,不过用的是双向可控硅。

你在可控硅的G极接个下拉电阻试试,

楼主:
兄弟们发表一下见解!

我这个电路类似点火器的作用,只是电压低点而以。但点火器的原理我不清楚,我也查了一下各种资料,为什么电警棍和点火器的原理图也差不多,跳火距离也相近,为什么点火器啪啪声很小,而电警棍发出的声音却那么大,那么吓人。哪位知道的兄弟出来讲讲吧!

网友L:
一个电路三种接法,哪种更好

事实

网友M:
请多提意见!

大家好,我刚进来就发言了,我完全同意15楼的说法,关于14楼的同仁,你肯定用的是交流电源,其实你不用接根导线,用你的手指触发晶闸管的G极就可以,但电源必须是交流,直流不行!

网友N:
我问一下..

那个是电子管吗?
怎么工作的...

网友O:
我见过这种电路,老外应用的是第一种...

楼主(2007-06-29):
请大家多多发表看法

网友P:
图1 和图3 都能工作

关键是电源要有较高的内阻

要快速放电的话建议用图3接法,G极的触发最好是另外用阻容延时加触发管,这样得到更好的连续放电性能

网友Q:
个人见解,本人初次,还请多多指教.

首先是当通上直流电时,给C1充电.当C1的电充到一定的程度时ZW1导通,此时触发可控硅导通给C1放电提供回路,这样就给C1充放了一次电,所以在T1次线圈会有输出的。
至于那个好嘛
个人倾向于第一个图.

网友R:
惭愧 看不明白

网友S:
交流的话应该都可以工作八!

楼主:
请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T(2007-07-30):
我的看法

三个电路, 其实是完全相同的触发条件和振荡特性.

但, 图2 , 触发后, 在 SCR 的 G 脚会出现瞬时反向电压, 这不利 SCR 的工作和电路的稳定, 应该排除.

图 3: 在放电快结束时, 由于 电容上会充反向电荷, 导致 SCR 的 G 脚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反向电压. 也不利 SCR 的工作.

而 图1. 没有上面的毛病, 所以推荐图1.

网友U:
输入交流36V

输入交流36V时,只有图1是可以工作的,图2,3都不能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V(2007-09-30):
一图可以

D1整流,C1滤波,都直流电了还能工作吗?

网友W:
图一应该可以

因为输入36V/AC 只是半波整流输出脉动直流 SCR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X:
用在哪

这个电路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哦,要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那才好分析嘛,大伙说是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