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稳压电路的欣赏与讨论

楼主(2007-06-07):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电路,
由AC30V得到DC48,
电路图如下:

楼主:
Re:

电路图如下:

楼主:
Re:

现在本人对 D1,D2, C1,C2,C3,C4,R1,R2,R3这个网络的功能不太清楚,
请大家指点...

还呀 Q1,Q2,Q3,在此用于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想讨论什么?要欣赏什么?

网友A:
R1R2R3纯属多余

设计者想用RC滤波,但计算一下就知道,其实没有什么作用。22欧电阻与100uF电容,时间常数为22ms,几乎就是工频交流的一个周期,这样没有多大滤波作用,反而要消耗相当大的功率。
R3的作用,设计者以为C3C4串联,上面电压分配可能不均匀,所以加个电阻到C1C2中点,其实什么用都没有,还不如短路掉R3直接联接。
Q1Q2Q3D3构成一个比较放大器。D3不用说是通过R8得到电流提供一个基准电压。Q1通过R6R7对输出电压取样,是共射极放大器,与后级直接耦合。Q2Q3达林顿接法,是共集电极放大器(射极输出器)。

网友B:
原意

这个电路稳压前的部分的原意可能是一个倍压电路吧:)

网友C:
RE

C1 R1 C3 構成π濾波
C2 R2 C4 構成π濾波
與D1 D2構成整流倍壓電路,R1,R2防大電流涌浪,R3限流

R8電流正反饋,Q3基極穩在24V,
R6,R7阻值相等,輸出48V

网友A:
回8楼的 iammercy

“C1 R1 C3 構成π濾波,C2 R2 C4 構成π濾波”
要是没有R3,勉强还说得通,现在有R3,这叫什么滤波?恐怕只能叫“口”字滤波了。

“R1,R2防大電流涌浪,R3限流”
大电流涌浪发生在C1或C2充电时,R1R2如何防C1C2充电涌浪?
 iammercy 最好再分析分析,哪个电流是由R3限制的?

“R8電流正反饋”
输出电流没有通过R8,何来电流反馈?

回 gyt
去掉R1R2R3C3C4,是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D:
有点看不懂..

这种电路.没怎么见过...还是看maychang师傅说呢

网友E:
可以做到

这是取的AC30V的峰峰值,在高也可以做得到,只是电流会变小

网友F:
就是倍压整流

R1&2是滤波的,R3是补偿用的.
确实如MAYCHANG分析的那样,如果去掉C3&4则R1&2有减轻Q1负担的作用.

网友G:
C3 / C4 耐压不够, R3 是稳定C3-C4接点电压的

网友H:
我怎么看起了有点像倍压电路!

真奇怪!

楼主:
个人见解:

学习了,大学的老师都没有讲的那么清楚,

请大家继续热烈发言...

由于这个议题具有代表性,牵涉到升压的问题,许多的项目中都用到了,
再者是我发表了这个议题,现在我就把我自己的看法说说:
1.D1,D2起整流功能,C1,C2起滤波功能.
2.R1,R2起保险作用(个人人为,请指点).
3.R3,C3,C4这三个元器件的功能我不明白干啥用???
4.上电一开始,48输出端无电压小于48V,Q3截止,那么Q2,Q1导通放大,48输出端电压升高,当高到Q3的基极电压大于是24.7V,Q3截止,Q3基极电压降低,那么48V输出端输出的电压降低,最后稳定在48V.

以上为我的看法,请指点....
多谢.

网友F:
LS,整流是由D1、D2和C1、C2组成的

网友A:
要说R1R2有什么用,倒是也有。

30V输入经倍压整流,空载时得到约80V电压甚至更高一点。对48V输出这个电压太高,功率管耗散太大,发热比较厉害。串联R1R2后一部分电压降在R1R2上,功率管发热会减轻一些。不过这并不是好办法。比较好的办法,还是改变输入的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