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电路也帮我看看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楼主:
可能是AD转换

楼主:
我想这应该是采样吧...其上面电阻是是三向电机中一向采样电阻

楼主:
---

这二部分电路我想应该是变频里面的输出采样,AD转换...
请各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工作过程,谢谢

楼主:
这是带AD转换部分

主要是想让你们说说这个74HC405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怎么贴的

我是拷屏,做成GIF或JPG文件,再上传。

网友B:
切换

切换两组输入信号使其反相,别的作用就不知道了。
2楼的4004为什么要短路呢?

网友C:
74HC4053与CD4053一样功能.

都是三刀2择半导体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的贴图如7楼所说...
那个二极管为什么要短路,我也不太清楚,这是别人给的电路图...我参照他来做变频器的..
这部分电路的功能是先从IPM输出采样,经过二个4053转换(我想是转换成直流吧)再放到,然后加我MCU
但详细如何实现我就不知道了...
一楼是4053的从左进右出的逻辑图...
不过在二楼里的图,我看有右前左出的意思,谁能帮我弄弄他的逻辑关系...
谢谢杨 真人,谢谢各位...

楼主:
哦,知道了,关系和一楼的一样...谢谢杨 真人
不过我二楼图中右边是SPWM波,不知转到左边会是什么样的...用图中的R23起什么作用呢??另二个二极管...
我想了想二楼中使能图也是接在网络VR上,而这个VR应该是个双向正弦波...
所以我想二楼图中左边输出的全是那个双向正弦波的下半周...
唉,还是有点糊涂...
在选择上还和PA有关,其是高次谐波通过全波整流后的电压...

楼主:
--

PA,PB都是方波...下午做了个实验,振荡电路能跑起来...
这电路不好做实验了...主要是不知道IPM输出单相波形是什么样的...
谁有这种波形吗,帮我贴个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