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ad输入前的滤波电路,是不是派型滤波?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从图中看,不是

楼主:
那能否实现滤波功能?r12位置好像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B:
是RC滤波,截止频率在16kHz左右。

楼主:
左边是输入,怎么感觉好像直接被拉低了?

网友B:
你自己设计的,只能问你自己了。

楼主:
别人的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C:
电路不对哦,圈圈的截止频率也算错了

楼主:
r16拿掉呢

网友D:
R12拿掉还能看看

网友A:
回8楼

圈圈计算的截止频率好像没有错哦?

网友E:
截止频率没有算错~

网友F:
呵呵,那个r12是为了保持default值

就是没有输入时候,可以被拉到地,输入为0的default值,呵呵

网友G:
怎么算啊?

频率怎么算出来的  可以给个公式吗&gt?

网友H:
低通绿波

低通滤波倒是,但是不是π型

网友I:
电阻用来率减输入信号的

网友J:
讨论实现怎样的滤波

是派形还是t形是看形状的,我们一般不用管它的,重点是知道如何分析滤波功能,我的方法是写出传递函数分析

网友K:
.

R12是否用来取电流?R16就不明白你用来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