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232-485自动转换

楼主(2007-06-12):
谢谢。

网友A:
实际试一下吧

网友B:
232-485自动转换

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楼主:
to:ptwang76

为何??

网友C:
会不会是串口取电有问题?

我试了一下,用电源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D:
芯片的接法有错

电平转换芯片及MAX3085芯片应用都有问题,最好在网络上查找一下相关的资料,并仔细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怎么连得这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