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4HC244 的VCC和GND都接地??

楼主(2007-06-13):
请教一下:
8总线驱动器  74HC244 工作方面的问题。
具体情况如下:我在分析一个产品电路板时,发现74HC244的电源脚VCC和地脚GND两个脚是接在一起的,都是接地,我现在搞不明白是为什么?
这台仪器是这样的,前端板有AD采集模块,AD转换器输出的数据放在2KB大小的SRAM中,然后主控板与前端板是通过排线带缆连接的,主控板CPU发出的地址通过74HC244连接带缆再接到SRAM的地址口线上去。
我是用的万用表量的,这两个脚之间是短路的啊,而且这个板上4片74HC244都是这种接法啊,其他IC的VCC和GND是分开的。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量得不准吧

再仔细检查图和资料

楼主:
没有量错!

我仔细测量过的,的确是这个连接方式。
奇怪的是,IC都没有电压,他怎么工作?
我刚把外壳打开看的电路啊。装上去后也能工作啊

网友B:
能工作,那就上电,测电压

网友C:
是不是两个pin加了一个大电容阿?

我想是vvc和gnd之间加了一个大的滤波电容引起你测试出来时短路的吧。

网友A:
4楼主意最好

网友D:
呵呵,看来真是新手

网友E:
你不是带电测的?要断电测

gnd vcc有大电容的话,万用表两表笔刚上去会有一声短叫
不过相信楼主应该知道

上电测电压倒是个办法

网友F:
不可能

应该是没有这种用法的:)

网友G:
不可能工作

最大的可能就是电源和地短路了,本人前几天刚用过74HC244

网友H:
外部接了电源,电源的VCC同GND是通的。应该断开电源线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