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来分析下次图。

楼主(2007-06-14):
请各位说说LED在三极管上面和下面的区别,谢谢。

网友A:
在上面,控制脚只要很低的电压LED就亮了

网友B:
在“上面”不存在负反馈,在“下面”存在负反馈

在“下面”需要更高的驱动电压。

楼主:
回楼上

下面存在的负反馈怎么讲。

网友B:
回楼主

看书吧。看模拟电路,三极管放大电路那部分。

楼主:
自己说下。

就看出来发射极电位被抬高。看不出什么反馈来。BE见导通压降需要注意。

网友C:
搭车问

不明白负反馈怎么回事

网友D:
这看就是相位的问题

网友E:
同样情况...

左边的灯比右边的灯要亮...

网友B:
楼主自己说的

“就看出来发射极电位被抬高”
发射极电位被抬高,基极电位是否应该比左图更高才能够让管子导通?
这就是负反馈了。

网友C:
问个白痴问题

为什么右边发射集电位被抬高了呢?

网友B:
回楼上 michael_li

左边图中发射极电位是零,右边图中发射极电位是LED导通压降,总比零高不是?

网友C:
我这都没看出来哦
太菜了
谢谢maychang大哥,回答真及时
简直是21ic的及时雨啊

网友C:
负反馈是不是这样....

并联在b e两端的电阻是负反馈电阻
当控制端压力升高时,控制端限流电阻电压电流升高,be电流升高
ce电流升高而r1 r2电压升高

led亮了  压降却小了
晕....

网友D:
以后叫maychang好改名字了,“及时雨”这个名字不错

网友B:
回楼上 michael_li

看看书吧,书里比我说得清楚。

网友C:
哎 就那个模电书啊

看起来都懂
用起来就不会用了
还是具体的问题能学到东西

对吧  及时雨

楼主:
我自己把管子换了好几个,不容易啊,三极管里面都不一样啊。

网友F:
很典型的电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

网友G:
LED是电流越大压降也越大吧?

假设Q2基极输入电压提高,则流过Q2的电流增大,D2上压降增大,Q2发射极电位提高,发射结电位差降低,抵消掉一部分输入电压的增量....就这样的负反馈

网友H:
简单点

左边=有效利用资源
右边=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