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uwen,你那个限流电路是不是应该在Q2基极加一个大点的

楼主(2007-06-20):
(无正文)

网友A:
限流值I=0.7/Re

楼主:
假如由于负载因素引起瞬间电流为0.5A

 15欧的电阻压降为7.5V,这样直接加在三极管Q2的be间,Q2的Ibe为:
(7.5-0.7)/15=0.45A
岂不是会烧坏三极管?

网友A:
提供不了0.5A,电流最大被限制在0.7/Re

注意因果关系,至于瞬时电流,应该由输出的滤波电容来提供。

而且你这个电路即使不加限流电路,输出的最大电流也只能到:
Ib1×β=(12V-0.7V)×β/10K     β为Q1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B:
即使考虑三极管的结电容以及响应时间,应该也坏不了

时间太短了。

楼主:
哦,多谢楼上两位,如果在基极串一个电阻会不会更好?

这个图好像是以前在这个论坛找到的,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输出:

这个图会不会因为三极管Q1的CE间的漏电流导致mosfet误导通?

网友A:
漏电流在R4上产生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基极串一个电阻没有必要,而且会降低保护的灵敏度。

楼主:
有道理,删除R6,不过R4应该减小点吧

三极管漏电流MMBT5551最大可达50uA(100度,120V时),50*47000/1000000=2.35V。
选20K的了,R3选39K,此时R4电压为1V,一般的mosfet不会导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