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板密封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我将一个RF电路板用环氧树脂封装后,50%的电路板出现通信新能下降,有的直接不能通信了,环氧树脂凝固的温度是50度左右。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有可能动到里面的线圈了,导致它的感量变值

网友B:
可能是环氧树脂绝缘不行

网友C:
是不是环氧树脂同空气的介电常数不同

所以分布电容不同,所以调谐回路参数改变(中心频率和Q值)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4楼说得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楼主:
怎样将固化后的环氧树脂溶解

电路工作频率是300Khz ,环氧树脂内增加了石英沙。绝缘是没有问题,我用摇表摇了。4楼说的问题,我怎样测试呢?如果是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我想把电路板再溶解后再看看效果,天线是在环氧树脂外面

网友E:
怎样将固化后的环氧树脂溶解

没有办法溶解,树脂固化后是“不溶不熔物”,只能用机械方法去除。

网友B:
环氧树脂内增加了石英沙

要想弄掉只有雕刻刀……

如果没有加石英比较好弄掉……

网友F:
不溶不熔,厉害ing

网友G:
封装时温度高,时间长,内部参数发生改变

由于温度湿度的原因,导致板内器件参数发生改变,可否改善封装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