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07-06-29):
谁能帮助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啊?并能给出电路的阻容参数。多谢了

网友A:
我的理解

这个电路好像没什么意义

你至少说电路的作用,才能推出电阻的大概关系

这样,又要怎么工作的,又要电阻关系,怎么给出?

楼主:
多谢楼上,

这是一个分立元件搭成的运放电路。输入0--10V,放大20倍后,输出0--200V,三极管的耐压值高,但是我的放大分析水平很差,别人告诉了电路还是不明白,请ls大虾指点一二,感激

网友B:
re:

VCC = -0.6V
R1 = 200K
R2 = 2K
R = 2K
RF = 38K

楼主:
多谢dengm大虾,

网友C:
输入10V放大到200V

  这个电路有这么神吗?输入10V能放大到200V...又不是升压电路.就算你输入10V输出也不会超过VDD电压.

网友D:
回楼上

要放大到200V,当然电源电压必须足够才行。楼主说了,“三极管的耐压值高”、

网友E(2007-09-30):
收下了

收下了

网友F:
....

这电路能行吗?你输入10V时Vbe结不是烧了吗?

网友G:
参考

VCC=-1V
R1 = 200K
R2 = 20K   R2大点可以抑制共模信号
Rf = 95K
R = 5K

网友D:
瞎蒙

没有给出Vcc和Vdd以及负载要求,计算什么都是瞎蒙。

网友F:
TO maychang:

请问输入10V时P1管Vbe电压是10V还是0.7V ?

网友D:
回12楼 shpqa

“输入10V时P1管Vbe电压是10V还是0.7V?”
不知道电路中其它参数情况下,无法计算。例如图中Vcc和Vdd以及各电阻都不知道,就没办法知道三个管子工作状态(饱和、截止还是线性工作),当然也就无法知道P1管的Vbe。

网友H:
分析看看

具体电路分析,错了不骂人

1.  输入增加=>P1C减少=>N1E增加=>Ur2增加=>减少P1的Ube电压差  增加输入耐压范围

2.  相反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