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ND连接的问题?顺便找一下工作

楼主(2007-01-02):
如图:
    这是一块车载多媒体的主板PCB,电路结构包括:TV调谐器,收音调谐器,运放电路,功放电路,开关电源电路,MCU电路,音频解码等!
    第一次画这样的板,对地的连接方式不太了解,下面的图是我刚画好的,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哪里有不妥之处,谢谢!!!
个人介绍
    有多年的PCBLAYOUT经验,画的板主要以双面板为主,类型以单片机为主,去年开始接触多媒体。
    有哪位大虾需要画板的,可以让我试试,在此谢过了。
    另外,我学历不高,只读过二年高中,二年的职业中专,其它的就不多说,就这些了,看哪里有需要我这样的劳工没有,有的话就请与我联系,再次感谢啦!!!
    联系方式以QQ为主:QQ:183707829
    或者EMAIL:tzl1977@hotmail.com

网友A:
re

数字部分铺地吧。
对于TV调谐器,收音调谐器,运放电路,功放电路,开关电源电路。采用单点方式吧。看你的这个PCB怎么是全铺地啊?
最起码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吧?
你这个是自己用呢?还是给公司画的?

楼主:
回复-3楼

是给公司画的,我担心过不了关.
我是采用单点接地方式,将电源电路地,模拟电路地,功放电路地同时单点连接在电源的大滤波电解电容的地.
只是TV,FM电路和MCU数字地分别是多点连接到开关电源的地与模拟地上,不知道这样子有何影响.
另外我在铺地的时候已经将各部分电路的地分割开了

网友B:
我也来说一句

模地、数地、音频地分开,在电源处单点连接。
连接方式可考虑取用磁柱连接

网友C:
楼主pcb中的安装孔如何做的?

网友D:
看一下!

看了多本书上的介绍,总是很矛盾,但是同样的一句是分块不分地,保持他们之间的距离,而且有人研究要差20%如果分了地之后,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试验。很是困惑!而且就功放部分现在有证据表明分块后矢真不行,反而要加大接触面积才可以!但是大电源地和小信号地还是要分开!

网友E:
建议调谐器单点接地,其他共地即可。

网友F: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啊

两地通过0欧姆电阻连

网友G:
同意九楼的观点!

我现在也就是这么做的,只分一个收音地,其它的合在一起!分块是一定要的,但分地应该是不可取的!

楼主(2007-02-26):
顶一个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也是这样做的,地分块处理,然后单点在电源滤波电容处接大地。

网友H:
板子画的很好

楼主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I:
接地点改为实心

楼主:
顶一下

在电容滤波处接地,大面积接地好像不妥,单点从电容负极把地引出来才能够让电容发挥作用,我是这样考虑的.

网友J:
电源地和音频地一定要分开的

网友K(2007-04-01):
四个字,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