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流采集电路的可否?

楼主(2007-01-05):
(无正文)

网友A:
传感器的温漂会被放大器一起放大,最好在前面处理好.

楼主:
大家多多帮忙

这里运放并没有放大的作用,只是起输出作用啊。传感器的温漂是指输出电流会随温度变化,如果有-1.5%温度系数的电阻可不可以?

楼主:
不过好像也不行,传感器和检流电阻不在一块,温度变化不

网友B:
可以看以下传感器原理及应用书

   可以看以下传感器原理及应用书,天大的;有有关温度补偿的方法:零端温补,也可以用惠更斯电桥等补.可解决传感器和检流电阻不在一块,温度变化不同的问题.可以放在同一温度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