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路输入输出接反后会怎样?

楼主(2007-01-22):
限流电路输入输出接反后如下图,会怎样?会通过Q1、Q3的集电结形成通路吗?对器件有何影响?如若电流源换成24v直流电压源呢?

网友A:
上面的图怎么看啊,使正常情况下的,还是接反之后的

上面的图,看不懂

网友B:

你的图有问题!

网友C:
会通过Q1、Q3的集电结形成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