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电子设计,请高手帮看电路,谢谢

楼主(2007-01-22):
想设计一个LED延时闪烁的例子,但却没有反应,单片机复位后程序没有工作.还望指点!
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1.h>

sbit p1_0 =P1^0;
sbit p1_1 =P1^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do
  {
   for (a=0;a<65535;a++)
   p1_0 = 0;
   p1_0 = 1;
   for (a=0;a<30000;a++) ;

    for (b=0;b<255;b++)
   p1_1 = 0;
   p1_1 = 1;
   for (a=0;a<30000;a++) ;

  }while(1);
}
程序接防真软件测试通过!LED灯却没有变化........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2135824991.rar

网友A:
这样那行啊,刚设置为低又设置为高。

改成这样吧:
  do
  {
   for (a=0;a<65535;a++);
   p1_0 = 0;
   for (a=0;a<65535;a++);
   p1_0 = 1;
  }while(1);

网友B:
for 语句那里有问题

for (a=0;a<65535;a++)
   p1_0 = 0;
   p1_0 = 1;
 相当于
for (a=0;a<65535;a++)
  { p1_0 = 0;}
p1_0 = 1;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给p1_0付了65535次0  最后又给p1_0 付 1  要LED亮p1_0为0才能亮

网友C:
程序没错,用示波器看看输出,也许频率太高了或程序没跑

网友D:
程序可能死在什么地方了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for (a=0;a<65535;a++)

    for (b=0;b<255;b++)

仔细确认下,a,b的取值范围,看能不能退出循环?

65530 和 250 肯定没问题。

网友E:
就是 那个高手写的呀,厉害!!!!

就是 那个高手写的呀,厉害!!!!

网友F:
可以这样该下

同意2楼的,电平转换之间没有延时,当然看不到闪烁了!!
换一下 for (a=0;a<65535;a++)
       p1_0 = 0;
       for (a=0;a<30000;a++) ;
       p1_0 = 1;
就好了

网友G:
晕啦,你写的什么

学习单片机要戒骄戒躁,你连unsigned char 的取值范围都没弄清楚就写程序?还有p1_0 = 0;
        p1_0 = 1;
这样的代码你斟酢过了吗?
先打好基础先!

楼主:
谢谢各位!

程序没有问题,是我的晶振没有起振,确切的说,我30P贴片电容坏了,后来换了,就可以看见闪烁了.谢谢

网友H: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元件要先检验后使用.

网友I:
改成2樓8樓的就可以拉

 for (a=0;a<65535;a++)
   p1_0 = 0;
   p1_0 = 1;//剛低就高看不到的
   for (a=0;a<30000;a++) ;

网友J:
建议把C语言学好在学单片机C语言

建议把C语言学好在学单片机C语言,这样就容易多了。

网友K:
楼主的程序怎么也看不出会闪~~~~

楼主:
不会吧,老兄!

我这程序是从课本上面COPY下来的,前段时间刚刚起步,现在好多了,还是要实战经验,搞电子开发,没有开发板和焊接设备,元器件.不能学好,自己摸索,才能进步!谢谢大家!

网友L:
程序没有问题的

要仔细看一下哟

网友M:
楼主的程序没问题,2楼的和8楼的不仔细,9楼的不知所云

网友N:
C的基本也太差了吧,好好加油啊

都不知道那些语句具体作用,一堆没用的

有几个回复的也是乱来,呵呵

网友O:
可以闪的,只是程序看起来不太顺眼而以……

大家要多多鼓励新人,而不是打击……

毕竟无论是谁在第一次点亮LED时都会兴奋难耐,呵呵

网友P:
2楼的和8楼的是对的

网友M:
楼上2位

楼主的程序整理一下就是这样:
#include <AT89X51.h>

sbit p1_0 =P1^0;
sbit p1_1 =P1^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do
  {
   for (a=0;a<65535;a++) p1_0 = 0;  //此时P1^0=0
   p1_0 = 1;                        //此时P1^0=1
   for (a=0;a<30000;a++) ;          //此时P1^0=1

    for (b=0;b<255;b++) p1_1 = 0;   //此时P1^1=0
   p1_1 = 1;                        //此时P1^1=1
   for (a=0;a<30000;a++) ;          //此时P1^1=1

  }while(1);
}

仔细看

网友Q:
写程序前多想想!!!

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逻辑错误

网友R:
re

"有毕竟无论是谁在第一次点亮LED时都会兴奋难耐,呵呵"
有同感啊,想当年,第一次点亮LED,足足兴奋了两三天,呵呵!

网友S:
跑馬燈電路是學習單片機的第一步,所以能亮起來大家都高

我第一次點亮這些LED燈的時候也興奮了好幾天

网友T:
程序没问题!

楼主的程序没问题,2楼和8楼的思路也没问题,偶刚刚已经验证过了,都是OK的,只不过是楼主的和2楼的灯闪周期不一样而以

网友U:
一个建议

大家在编写C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怎加一些可读性,比如楼主在最外面的死循环用的是do...while()的语句,那么是不是用while(1)更能让大家看得懂,也方便交流和指导,还有其他的一些算法的写法,在这里就不提了,可能有各人的习惯在里面,但是个人认为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V:
不会吧!

b++?

网友W:
zhangmcu

你连unsigned char 的取值范围都没弄清楚就写程序
程序里的这个取值范围没有写错吧?

网友X:
仔细阅读发现楼主的程序没有写错

给楼主的程序规范一下写法大家就可以看懂了

#include <AT89X51.h>

sbit p1_0 =P1^0;
sbit p1_1 =P1^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do
    {
        for (a=0;a<65535;a++)
        {
            p1_0 = 0;
        }
        for (a=0;a<30000;a++)
        {
            p1_0 = 1;
        }
;;;;;;;
        for (b=0;b<255;b++)
        {
           p1_1 = 0;
        }
        for (a=0;a<30000;a++) ;
       {
           p1_1 = 1;
       }
     }while(1);
}

楼主程序如果对led的闪烁时间不需要精度到几微秒级,以上的程序和楼主的程序等价,但是谁都可以看懂了。当然这个程序,p1.1口接的led发光应该很暗,或者感觉不到,时间太短了,也没有必要用两个变量。楼主使用的是11.0592的晶振,闪烁的时间太快了。

网友Y:
是啊,就像第一次买彩票中奖一样,确实兴奋!!

我也是学单片机时第一次点亮跑马灯,就像第一中奖。

网友Z:
_

p1_0:--------|_|------------------|_|---------------
p1_1:-----------------|_|-----------------|_|-------

网友AA(2007-02-21):
没有延时程序怎么亮1

#include <AT89X51.h>

sbit p1_0 =P1^0;
sbit p1_1 =P1^1;

void main(void)
{
  p1=0xff;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do
  {
   p1_0=1;
   p1_1=0;
   for (a=0;a<5000;a++)
   p1_0=0;p1_1=1;
   for (a=0;b<5000;a++)
  }while(1);
}

楼主:
开学了,谢谢各位!

课本上面的程序是对的,但是不完整,需要继续完善,变理论为实际!谢谢!下次我将继续讨论心得问题

网友AB:
请问18楼的

为什么说2,8楼的 不仔细啊?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AC:
呵呵,这样应该可以

#include <AT89X51.h>

sbit p1_0 =P1^0;
sbit p1_1 =P1^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do
  {

   p1_0 = 0;
   for (a=0;a<65535;a++)
   p1_0 = 1;
   for (a=0;a<30000;a++) ;
   p1_1 = 0;
   for (b=0;b<255;b++)
   p1_1 = 1;
   for (a=0;a<30000;a++) ;

  }while(1);
}

网友K:
楼主的闪,但是比较难感觉出来.楼上的对.

网友AD:
说不闪的再仔细看看程序吧

程序写的不太规范,但是确实是能闪的

网友AE:
哈哈哈哈

这样的问题乐死我了。我看了半天,也是觉得程序没有问题。^_^,好问题呀,难倒了一群高手!

网友AF:
把那两个30p的电容剪了吧,不要也能跑

网友AG:
程序没问题

程序没问题,再这鼓励、鼓励

网友AH:
程序应该没问题
只是C格式的问题罢了

网友AI:
我觉得程序没问题

网友AJ:
这么容易你就不要拿出来了

网友AK(2007-03-23):
感觉程序写的条理有点乱。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看错了呢

网友AL:
支持20楼.....

支持20楼.....